SW经常出现假死状态,部分图标灰色,点击无反应无法操作

楼主(2023-12-08):
SW经常出现假死状态,部分图标灰色,点击无反应无法操作,文件没法保存咋办?

网友:
换电脑吧,CPU最低要,I9内存128G,绘图卡12G,这要是标配,电脑差,影响工作,

网友:
长按电源键即可解决,如果还是不行,拉电制

网友(点评):
我一般都是按插板按钮,那样屏幕黑的就不是一个人

网友:
(๑•̀ㅂ•́)و✧:;加大内存⭕~~~~~~···

网友:
把不必要的插件关掉,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右上角退出草图

网友(点评):
solidworks不退出草图也可以直接点拉伸的

网友:
lz你这个图,展平看看

网友:
电脑啥配置

网友:
窗口里面,找到这个件,用这个件后面的打开选项,打开其他一个件,然后点保存所有,如果能动就关闭solidworks重启,如果还不行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