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工件去毛刺

楼主(2023-12-09):
需要把工件表面毛刺去处但是又不能把毛刺反到工件里面。有没有大佬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工件最佳的方法是用钻攻机走一刀,可以做R0.3倒角,完美 ,成本,一件估计在0.5元左右,滚桶,震机,都有缺点,只有钻攻机走一刀最完美 ,成本相对也不高,但可控,
如果是激光,直接改成线割 ,成本增加不多,线割 没有毛剌,精度还高。料更省,相对激光,成本并没有增加,线割 后震机震一小进,完美 ,激光后震机,无法去除激光的熔渣,

网友(点评):
万事不决钻攻机~

网友(点评):
他这个好像就是线割的

网友B:
激光还是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最佳的方法是用钻攻机走一刀,可以做R0.3倒角,完美 ,成本,一件估计在0.5元左右,滚桶,震机,都 ...

看完赶紧去查钻攻机是什么设备

网友C:
这个件怎么看起来是折弯后割的?????好主意。

网友:
喷砂,抛丸,振光

网友:
抖音 找视频  平面抛光机。机器我去试样过。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平面砂带抛,第二种是抛盘旋转抛。
第二种抛光后还能有锐边倒角出来。

网友:
你可以看看磁力抛光机。我们公司买了一台。机加工产生的小毛刺可以去掉,大的就够呛了。

参见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还是冲切?

冲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怎么看起来是折弯后割的?????好主意。

这个直接磨具一体冲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