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固定方式可以防脱又能顺利拆?

楼主(2023-12-09):
使用工况是:螺母拧紧后需要跟轴一起转动,目前采取的方式是:螺母与轴焊接,一旦返工就不好拆,(之前是螺母与轴拧到位后钻孔攻牙锁基米螺丝,不锈钢件,钻孔攻牙不好加工),打螺丝胶也不适用,使用温度在300度左右;问问各位大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优化一下?

补充内容 (2023-12-11 08:24):
同时再请教一下,我这个螺母拧紧后中间的件转不动,稍微松一点,间隙又大,目前是用塞尺来调节松紧度,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通过加工的方式来控制的话,目前0.1的总装配间隙达不到要求~

网友A:
螺母拧紧在轴上,轴带着螺母,是顺时针,逆时针,还是双向旋转,多少rpm?

网友:
两个螺母并紧

网友:
锁紧垫片,旁边带齿的,锁紧后把那个边子扳上来,参见柴油机飞轮螺栓紧固方式。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上可查,小圆螺母+锁紧垫片,好像是叫这个名

网友(点评):
有两种锁紧垫片,一种是边上带齿的,一种是圆形的,但是厚度不厚,可以沿着六角螺母折边的。我很少查询机械手册,按照经验来,哈哈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去找一下

网友:
我的想法也是用两个基米螺丝锁上

网友(点评):
要后加工,钻孔攻牙 不好搞

网友:
用小圆螺母和锁紧垫片最可靠

网友(点评):
好的 我找一下看看

网友:
反牙

网友(点评):
要正反转的,正牙反牙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简单就用双併帽

网友(点评):
设备振动的话螺母会松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拧紧在轴上,轴带着螺母,是顺时针,逆时针,还是双向旋转,多少rpm?

70度~90度反复开合

楼主:
补充个装配图

网友:
参考轴承压紧弹簧,波形弹簧等用来压住但不压死轴承的结构

网友:
你这个得换个思路,用胀套或者胀紧环吧,拆卸很方便,扭矩计算下,选好了也没问题的。
24mm的轴,尺寸小,可能用胀紧环好点,胀套尺寸一般比较大
大概结构就是用一对楔形的环,套在轴和轮之间,轮上做螺纹孔,上紧的时候压住楔形环,越压越紧
前段时间刚找了一个品牌,灵飞达RNF系列,你可以搜下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我找了一下 因为我的螺母旋转到一定位置才适合,但怎么能保证那个垫片的卡位能刚好对上螺母的槽位,有可能刚好对上的位置对装配效果来说可能偏紧或者偏松,要达到适合的效果,需要调整轴的槽位来定螺母,有点复杂化

网友:
干过这活  轴上的螺纹部分 车一圈小小的沟槽  螺母上面开个小孔,锁紧后,拿根铅丝 直径1毫米一下  从螺母上面的孔穿进去,绕着螺纹的轴上的沟槽绕一圈;就能做到防拆;就是拆的时候比较麻烦,要拿乙炔烧;还有就是参照胀紧套的结果  把轴端面割十字槽,外圈夹紧后 再车螺纹,放开后 轴会往外扩张 有一丢丢锥度的  螺母锁紧后,靠轴本身的变形量锁紧螺纹 防松,就是锁得比较费力

网友(点评):
要方便拆装,又不会松动脱出

网友:
加个锁垫可行吗?

网友B:
做一个切边螺母。拧到你的轴上。
入下图所示:

中间的开槽需要预先拧一个M24的螺丝进去撑住螺纹,再进行线割加工。如果不预装螺丝撑住螺纹的话,螺母局部受热后会有细微变形,割完之后拧进螺丝会比较紧。我以前实际做过的切边螺母是M20的,M24的螺母会有多大变形,能不能拧进螺丝并没有验证过。

线割完成后,拧进M24的轴,找好位置之后,在这个沉头孔里面拧紧一个M4螺丝。切边螺母会稍微的闭口,M24的螺纹就会挤得很紧。用扳手都拧不下来的程度。需要拆这个切边螺母的时候一定要先拆M4的小螺丝,硬拆螺母有可能损坏M24的内外螺纹。

旁边这个M4螺孔是为了防止切边螺母被拉紧了很长的时间,产生了塑性变形。松开了拉紧螺丝也旋不下来的时候。在旁边的M4螺纹孔拧入一个M4螺丝,把螺母的开口稍微撑开,让螺母能旋出来。(不要贪方便直接用拉紧螺丝来顶,有滑丝的风险。)

如果M4的顶开螺孔也滑丝了,就只能用一字螺丝刀插进槽里面慢慢砸了。

这个设计是经过实际的设备验证过的。
应用于活塞灌装机的活塞杆与动力板之间的连接。活塞杆和动力板之间有几十丝到一两毫米的虚位间隙,全靠这个螺母自己保持住位置。每一次灌装,这个螺母就被冲击一次。用十来年都没听见用户说灌装量有太大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切边螺母。拧到你的轴上。
入下图所示:

有没有试过14楼这些类似的防松办法

网友:
圆螺母+止退垫圈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