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珠轴承钢为何会有“逆硬化”现象?但大部分钢材更多的则是考虑淬透性的问题?

楼主(2023-12-09):
请问,滚珠轴承钢为何会有“逆硬化”现象?但大部分钢材更多的则是考虑淬透性的问题?

网友A:
逆硬化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钢材在经过淬火和回火处理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硬度逐渐降低的现象。这种现象常见于高碳铬钢、高碳高铬钢等合金钢材。
逆硬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滚珠轴承钢中含有较高的碳和铬等合金元素,这些元素在淬火过程中会生成较硬的马氏体组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马氏体会发生一定的转变,转变成较稳定的高温回火组织(如珠光体)。这种转变导致钢材的硬度逐渐下降。
其次,滚珠轴承在使用过程中会遭受到周期性的载荷和摩擦,这会导致滚珠轴承钢材中的应力逐渐积累,从而促使逆硬化的发生。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这种应力积累的作用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大部分其他钢材更多考虑的是淬透性的问题。淬透性是指钢材在淬火过程中能够获得均匀的马氏体组织,从而达到要求的硬度和强度。为了提高淬透性,钢材通常会进行适当的合金设计和热处理工艺控制,以确保钢材获得均匀、稳定的马氏体组织,并具备良好的硬度和强度。
为了避免逆硬化的发生,滚珠轴承钢通常需要进行适当的热处理和材料设计,以确保其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硬化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钢材在经过淬火和回火处理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硬度逐渐降低的现象。这种现象常 ...

非常好。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