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样式

楼主(2023-12-10):
我用的是autocad  Mechanical  2020,比如设置好标注样式ISO-25,全局比例1:100置为当前,然后标注时我的标注样式会变成ISO-25$0,比例还是1:1。
也就是我在样式管理器里选了任何样式,标注时都在我选的样式后面多了“$0”,然后比例都是1:1。
我想知道能否不要有末尾带“$0”的样式出现。

网友:
我的机械版会闪退,至今未解决

网友:
机械版,可以不用设置显示比例,“视图"里有”缩放区域“的命令,点击它,在模型空间里画出来一块区域,然后就会让你设置比例,这个比例就相当于绘图比例,它是一个红色的框,然后在这个框里,用”注释“菜单下的”增强尺寸标注“,就直接会缩放了,不用你再单独设置。

不让便的是,调整了这个红色框的比例,已经标了的不会更新,也可能有这个功能,用的少了,没有研究过。

网友:
应该是设置模式替代,替代的就是标治比例,所以生成一个新的标注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