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机架退火,要怎么判定标准?然后怎么检测是否合格?

楼主(2023-12-11):
有Q235的机架做了焊接,有部分位置是直线导轨安装面,精度要求比较高,平行度平面度都会渠道IT6级。想焊接后做退火加工,主要担心装配好后到了空调房有形变。

但是这个退火,我要在图纸怎么标注?然后来料质检要怎么检测才能确认退火到位的情况后进行的精加工?

网友A:
Q235焊后 退火,估计以后也会变形吧,还有你安装的导轨面 ,现在是已经加工了了么?

这么高的精度,你用焊接架子 以后一定是会变形的,一般我们的工艺:焊后去应力进抛丸机-去应力退火-粗加工导轨安装面-去应力退火-半精加工导轨安装面-时效处理-精加工导轨面。
 但是这个还是会变形,只是勉强能用

网友:
焊接件变形很大的,退火了也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35焊后 退火,估计以后也会变形吧,还有你安装的导轨面 ,现在是已经加工了了么?

这么高的精度,你用 ...

想不到工艺如此复杂,我还以为只需要焊后去应力退火后即可。想不到竟然需要多次去应力处理,受教,谢谢了。
另外可否多问一句,你们这个导轨面是用在什么样的设备上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用在这种精度高的导轨安装面,不过一般都是用铸件,很少用焊接的,焊接的 就算你当时不变形,使用时间长了,他还是会变形。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告知

网友:
一般就标注要求退火,出报告,具体标准查国标吧

网友(点评):
退火有什么检查手段?

网友:
精度要求高就别直接装在焊接架上了吧,另外做个件,锁上去,做调节机构

网友:
你猜高铁铁路为什么不都直接铺到地上,而是经常架起来呢?

网友:
技术要求里表达退火要求

网友(点评):
退火要求要怎么标注?担心保温退温做的不到位。很难检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焊后 退火,估计以后也会变形吧,还有你安装的导轨面 ,现在是已经加工了了么?

这么高的精度,你用 ...

还在设计阶段。在考虑大理石还是焊接一体式。大理石的方式价格会高一倍,定位精度在5μm,用大理石有点浪费。

网友(点评):
焊接的架子不要用,就算用了 也要考虑后期的变形后 可以调整,

网友:
直接问供应商能否实现,不然设计出来,做不出来或成本太高就麻烦了

网友:
做可调机构,机加与热处理难以保证

网友(2024-01-15):
可以让热处理公司出热处理报告和热处理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