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管路得如何设置,阀门仪表如何设置?

楼主(2023-12-11):
目前是这样,主原水管道共200t/h水过来,其中分出一根管路到换热器给冷凝水降温,这部分水需要140t/h,换热后回到原水箱。冷凝水正常输入30t/h水,经过冷凝后回到原水箱。
现在有这样几个条件:
1、冷凝水不是总有,有停的时候。
2、水箱需要200t/h的水,这个需要一直有。
如何控制这个量?

网友A:
不难的,这个是软件控制了,水箱需要液位感应器,然后根据液位高低,让软件换算出水箱的水有多少,中间需要增加泵和阀进行控制就行,在管路上增加电子式的水流量计

网友(点评):
不增加泵,也不用软件控制。只有流量计和液位计和电动阀和手阀

网友(点评):
那就用液位计和流量计来控制电动阀的开关了, 液位计设计好你对应需求的量的高度,低于这个就电动阀控制补液就行,至于怎么控制每条管路的水流量,你用电子式的流量计,设置好参数就行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就在于后面我说那两点,凝结水不总有,但是只要有就得运行,而原水要随着他来改变流量。

网友(点评):
还是控制的问题,只要识别有无凝结水就行了,原水给流量计自动控制就好了,可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难的,这个是软件控制了,水箱需要液位感应器,然后根据液位高低,让软件换算出水箱的水有多少,中间需要 ...

水箱水量好控制,管路的130不好控制的,知道流量容易,控制起来就需要具体的方案了。

网友(点评):
嗯嗯 这个只要原理搞清楚,然后再通过程序控制就好了,这没有130的吧,主要是控制泠凝水,和主管路分出去的60的水,怎么实现和泠凝水的转换

网友(点评):
是的,保证循环可能也不难,恒量循环会难一点

网友:
如果你不增加泵,机会比较麻烦,但还是可以实现的,也有那种既可以控制水流又可以检测水流的阀,但是成本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