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这个机能符号

楼主(2023-12-11):
液压小白,求教各位前辈,这个机能符号的工作原理,万分感谢!

网友A:
液动阀哪里不明白?

网友B:
先导电磁溢流阀,应该是这个

网友C:
断电时,控制油经先导阀B--P--T油路回油箱,控制油卸荷,系统(A腔)不升压,
带电时,控制油到先导阀B腔后封死,不卸荷,系统建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动阀哪里不明白?

感谢,已经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时,控制油经先导阀B--P--T油路回油箱,控制油卸荷,系统(A腔)不升压,
带电时,控制油到先导阀B腔 ...

谢谢解惑,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导电磁溢流阀,应该是这个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压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