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结构好

楼主(2023-12-11):
新人真诚请教各位大神。如上图,原结构中没有考虑轴密封的问题,原本想改为带座轴承,增加一个唇形油封,更改成本有点高。

希望既不对原有结构做大的变更,又可以满足轴密封的诉求。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结构好,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端盖密封

网友(点评):
最有方案,这个盖需要做双密封(与法兰处静密封,与轴处的动密封)

网友:
选用带防尘盖的深沟球轴承,轴承上就有密封,不过适用于防尘要求不严格的场合。

网友:
把更大范围的图放上面,这样可以判断那边有润滑油,只放部分零件不易准确判断

网友:
轴承压盖可以找我问问,我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
要求不高 你买个带密封的轴承 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初步打算增加一个油封密封,把轴承换成带密封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