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密性检测供应商

楼主(2023-12-11):
单向阀做气密性检测,正压,负压都要做,请大家准荐一个供应商。

网友A:
做个原理图呗,把管路压力,介质,流速啥的写一写,你这么问除非做阀的,要不可能没人吭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原理图呗,把管路压力,介质,流速啥的写一写,你这么问除非做阀的,要不可能没人吭声

检测设备接图片位置,介质空气,静压状态下有没有泄漏。

网友:
先百度找找吧,知道需要什么参数,可能一并就知道你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了。

网友:
我做过检测设备,可以聊聊

网友(点评):
谢谢,案子已经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