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CREO保存的stp,用sw打开很多是破面的?

楼主(2023-12-11):
如题,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全部框选,让sw自动修复试一试

网友:
你在creo里面把精度调高点再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什么结构会出现破面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困扰我很久
导入实体的时候,勾选不缝合
不要勾选尝试形成实体,勾选后会给你补的乱七八糟

网友:
还有导的时候,注意一下曲面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