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上面可不可以用一个轴承间隙配合,一个轴承过盈配合

楼主(2023-12-12):
一个轴上面可不可以用一个轴承间隙配合,一个轴承过盈配合

楼主:
我有视频不知道能不能发

网友:
具体怎么配合需要看轴承特性,这个特性是你的设计需求定的。你应该给大家一个结构图,把负载转速了解一下大家才可能知道轴承怎么配合。

网友:
为啥要这样,一样的公差带不行嘛

网友:
看工况!原则上两边一样,对称布置!

网友A:
你非要这么设计肯定可以啊。但是你为啥要这么设计还是要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视频不知道能不能发

发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这么设计肯定可以啊。但是你为啥要这么设计还是要说一下。

为了使轴能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这么设计肯定可以啊。但是你为啥要这么设计还是要说一下。

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左边过盈配合右边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网友C:
为了装配的可行性  我们也这样选择过公差带   测试使用下来也没什么问题  一端为h公差  一端为j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装配的可行性  我们也这样选择过公差带   测试使用下来也没什么问题  一端为h公差  一端为j公差

谢谢大佬

网友D:
这种配置也正常的但是要结合你的工况来,很多温度变化大的场合应用较多的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支撑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配置也正常的但是要结合你的工况来,很多温度变化大的场合应用较多的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支撑的形式。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