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空气动力学的问题

楼主(2023-12-12):
有一个可能跟空气动力学有关的问题,车间生产区域温度较高大约在35-40摄氏度,包装区域在20摄氏度,两个区域独立,有一条地沟连通,成品通过地沟里的输送带从生产区域输送到包装区域,但是经常有风把地沟里的产品吹散吹乱,有人懂怎么产生的风,或者有啥好的解决措施不?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温度不同,压强不同,就产生风了啊别让两个车间又对流通道

网友:
小学学过一句叫做冷热相遇起凉风。要么隔开两车间,要么就空调调整让两边温度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同,压强不同,就产生风了啊别让两个车间又对流通道

是这样:两个区域 只有这一个地沟 能够输送成品,并且生产区域是全自动化生产,自动通过地沟输送到 包装区域,是否可以指点下 有啥办法可以削弱对流吗?

网友:
让两个车间温度一致呗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两个区域 只有这一个地沟 能够输送成品,并且生产区域是全自动化生产,自动通过地沟输送到 包装 ...

有照片吗,地沟和车间是怎样联通的

网友:
加个门帘子?

楼主:
各位大佬们  温度没法调节到一致,生产区域 工艺要求必须保持高温;包装区域有人员作业,很难达到高温

网友:
不会呀,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照片吗,地沟和车间是怎样联通的

大约是这个场景,车间现场没法拍照,

网友B:
如果是分批送的话,地沟两端都装门,每次只开一端的门。

网友C:
生产区抽风太大了,在生产区洞口处加挡风刀(气帘)垂直向下吹,产品不会散乱)

楼主:
大约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分批送的话,地沟两端都装门,每次只开一端的门。

是连续生产的,需要不间断的一直输送成品,不是很好加门

网友:
气流多半来自于温差造成的压差。地沟的空间应该比较小吧,给地沟加热到与车间同温是否可行?

网友:
(๑•̀ㅂ•́)و✧:;生产车间和包装车间之间增加个过渡室(空间)
靠近生产安装风冷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产区抽风太大了,在生产区洞口处加挡风刀(气帘)垂直向下吹,产品不会散乱)

观察到的情况是:生产区域往输送带上放置产品时 是整齐的;包装区域 出地沟的时候 就已经是散乱状态了,尝试过在 包装区域增加挡帘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没试过在生产端加挡帘;    吹乱产品的风向是一致的 都是从包装区域吹向生产区域

网友(点评):
往生产区倒,冷空气下沉造成气流;考虑增大一下开口空间,减缓空气的流速;或者先延出来再往上走,变相增加出口面积。

网友:
拍实际场景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到的情况是:生产区域往输送带上放置产品时 是整齐的;包装区域 出地沟的时候 就已经是散乱状态了 ...

如何确定是风吹乱的?你是什么产品,什么形状,重心是否稳定,有否有定位夹具,传输速度多块,是否平稳?

先确定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楼主:
手机带不进车间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到的情况是:生产区域往输送带上放置产品时 是整齐的;包装区域 出地沟的时候 就已经是散乱状态了 ...

产品的摆放方式是什么样的?有间隔并且只是不想让东西乱的话,在每个间隔前放个高点的东西挡一下?想解决问题,需要了解好现场的情况才好下手。

或者是传送带加挡板
https://bizcommon.alicdn.com/rA0fJ7fwiLvHM1bO7Nm/fokiUbIIkYhAOwv1VPK__hd.mp4?biz=video-aa9c5799b9a56760&t=215043a217023521741444376e1001&b=video&p=cloudvideo_http_58204652

网友:
能不能换个思路,把你的传动带加罩子

网友:
带坡度的,皮带抖一下,产品就乱了。考虑怎么让产品固定更好

网友:
温度不同,产生对流

网友D:
个人见解哈
推荐:设计一套治具,出来自动化拆装回流,再大温差也无所谓了。
次:增加泄压通道
不过才差二十度就会把产品吹乱吗? 压强比最大也才1.05

网友E:
你确认是风吹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是风吹乱的?

愿听指点,还有其余可能的因素吗?可以帮忙分析下;产品从生产到包装 全程在输送线上 全程无物体接触

网友(点评):
1.产品有多重?2.产品倒在输送线上有规律吗?东倒西歪还是一个方向?3.输送线工作时平稳吗?4.坡度传送,重力分力是否导致产品重心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哈
推荐:设计一套治具,出来自动化拆装回流,再大温差也无所谓了。
次:增加泄压通道

物体很轻  单个成品大约5-10g左右 一般是 100个一沓进行输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体很轻  单个成品大约5-10g左右 一般是 100个一沓进行输送

口罩吗,

网友:
加个风帘机试试,放在地沟从生产区到外包的连接处,风往下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观察到的情况是:生产区域往输送带上放置产品时 是整齐的;包装区域 出地沟的时候 就已经是散乱状态了 ...

烟囱抽吸效应,,,,想办法提高生产端车间气压,减小包装间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烟囱抽吸效应,,,,想办法提高生产端车间气压,减小包装间气压,

改造为统一送风的密闭空间才行,如果都是联通大气就效果挺差。成本有点高而且他这种包装车间进进出出是没法避免的,开关门也会导致气压不稳定

网友:
来个电风扇??

网友:
用夹持输送带,上面加夹持,用平皮带或者圆皮带条

网友:
来个罩子把传送带都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