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矫平机压下装置选型的求解

楼主(2023-12-12):
如图,想模仿图片中的设备,就找了个厂家借想购买设备为由,对方发过来配置参数清单。但是按照我算出来的压下力,远远大于厂家给出2.5吨涡轮升降机的最大起升力,希望论坛里的大佬解解惑,为啥选这么小的涡轮升降机?

网友A:
这样好吗?我早就知道你要抄我们的产品,故意给你错误的参数让你懵逼,果然呐

网友:
竟然做的这么“光明正大”你也是不要个BL了。
给出足够冗余可以避免一定的机械损失,更重要的是降低设备噪声,增加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具体参数需要你自己来计算。如果差1-2倍可能正常,如果差10-20甚至更多倍。那就是1楼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好吗?我早就知道你要抄我们的产品,故意给你错误的参数让你懵逼,果然呐

在中国不就是互相抄袭吗?在展会上这家看看那家拍照。然后回去一整合,又是一台新机器诞生了

网友B:
图一 红圈的  2.5吨涡轮升降机 是指可以输出2.5吨压力,换句话说 能带动2.5吨的 物体自由活动即可

而矫平机 只要把 上辊组 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只是带动  上辊组 自身重量,此时也不会接触下辊组

涡轮升降机 内部是蜗轮蜗杆结构可以自锁,矫平机工作的时候 上辊组 会受到向上的力 完全是靠蜗轮蜗杆自锁来约束的。

现在好一点的矫平机结构 不要这种结构 时间长了 磨损增大,很多用伺服电缸和或者伺服液压控制间隙,比较精确 力密度也很大高

网友(点评):
老师,可以加个微信吗?或者加我微信:171428592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 红圈的  2.5吨涡轮升降机 是指可以输出2.5吨压力,换句话说 能带动2.5吨的 物体自由活动即可

而矫 ...

老师,可以加个微信吗?或者加我微信:1714285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