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如何截图能使得图片清晰?

楼主(2023-12-12):
我想把CAD画的简图,截图,然后粘贴到word上,发论文用,但是杂志社说我图片不清晰
那如何把截的图变得清晰?谢谢指教!

网友:
打印成图片格式

网友A:
如果你CAD是经典黑色底色直接截图出来黑漆漆的一团看着肯定不舒服,打印出来看就更难看了,作为截图最好把背景色设置成白色,线条设置成黑色,这样看起来清爽,我都是先做成PDF然后截图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专利的交底书?要求用CAD输出WMF文件,那个就很清晰。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是直接把CAD图形选中,复制——黏贴至word。这样出来的是矢量图,并且双击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
Ctrl+P ,选择打印机,pulishToweb 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CAD是经典黑色底色直接截图出来黑漆漆的一团看着肯定不舒服,打印出来看就更难看了,作为截图最好把 ...

打印出的图片为何看上去线条总是有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专利的交底书?要求用CAD输出WMF文件,那个就很清晰。

转换后的图片为何看上去线条总是有锯齿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换后的图片为何看上去线条总是有锯齿状?

转换的时候,需要选中你要转换的内容,这时候建议你用“Z”把你想要转换的内容放到最大再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时候,需要选中你要转换的内容,这时候建议你用“Z”把你想要转换的内容放到最大再转换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CAD是经典黑色底色直接截图出来黑漆漆的一团看着肯定不舒服,打印出来看就更难看了,作为截图最好把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DF打印出来后,发现线条比较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DF打印出来后,发现线条比较浅

这个问题我就没遇到了,或许在打印设置里面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DF打印出来后,发现线条比较浅

打印样式选mono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样式选mono那个

图一缩小之后,线条就变浅

网友:
输出成矢量图形,emf或tif格式

网友:
虚拟打印机,在打印预览状态下截图,效果不错

网友:
dwg输出位EPS

网友:
|mintbird发表于 12-12 14:59推荐一个软件BetterWMF
2005年那会经常用,2012年以后基本不用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