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这种模型?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3-12-12):
就是这种铜排的拐弯处的造型应该怎么建模呢

网友:
钣金,绘制的折弯,折弯180°,

网友:
creo的话,钣金模式,想咋折就咋折

网友:
没看懂难在哪里

网友:
sw的折弯,草图是可以修改的,先修改下45度的那个草图,再去折弯就能出45斜的那个,再修改草图

网友:
SolidWorks钣金菜单,里边工具都有的,很简单

网友:
如果要出钣金图那就折弯呗,不出钣金图就拉伸,倒圆角

网友:
钣金压死边

网友(2024-01-15):
sw钣金折弯

网友:
sw钣金折弯- V) t9 _( u; V; Y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