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编辑请教

楼主(2023-12-12):
各位大侠以前用cad2007的时候 有个快捷键ED编辑尺寸时会自动弹出出现个对话框,可以修改字体大小,标注公差,很方便,现在用2016这个对话框怎么没了

网友:
好像是ctrl+d还是t去了

网友:
d 标注样式管理器

网友:
编辑内容双击就行,单独改字体大小的话上方有文字编辑器

网友(点评):
人家问是怎么修改公差,双击只能弹出文字格式编辑器

网友(点评):
加公差不就是修改内容吗,一个^的事

网友:
右下方有个快捷特性,打开,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

网友:
实际上是你记错了

autocad一直用标注样式对话框来修改具体尺寸样式

双击之出对话框,那是caxa电子图板的功能。

楼主:
首先在绘图窗口双击要编辑的多行文字或尺寸文字,这时菜单栏会出现新增的“文字编辑器”菜单,点击它出现文字编辑工具面板,点击工具面板的左边部位的有个“更多”旁边的下拉三角,再点击子菜单“编辑器设置”,又再点击里面的“显示工具栏”,这样文字格式对话框那个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