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管子之间如何保证水流的气密性

楼主(2023-12-12):
这种管子与管子之间如何保证水流的气密性,有水泵打压上去的,扬程不大就1.2m到1.5米的样子。如果是螺纹,好像每次拧螺纹方向不一定保证能平行,可能会歪。

网友:
胶粘的啊

补充内容 (2023-12-14 16:39):
PVC管道,胶水粘很正常啊

网友(点评):
你们这些建议胶水的。。。没想过再拆的时候么·~~

网友:
PVC胶水 如果管螺纹加生料带 或者断面加密封圈  如果螺纹对不上 加活接头

网友(点评):
胶水不可拆。 生料带和螺纹的话,密封性其实很一般

网友(点评):
快拆接头

网友:
施工中都是热合

网友:
PVC管涂胶水就行了

网友:
菜是要吃的,pvc不合格(应该upvc),也尽量不涂胶水。

网友(点评):
弄给别人吃,就像我第一次看到DDT喷在腊肉上

网友:
没有螺纹,直接暴力插,一般不会漏。

网友:
这种就是看着好看,别玩这个。买了就等着后悔吧

网友(点评):
据说这个将来是个趋势,多层、大面积,数字化种植。

网友(点评):
普通蔬菜的光照电费成本估计会很高吧?

网友:
这个原理也不复杂,主要是在营养液。

网友A:
PVC可以焊接,但受热后有毒,所以用胶水粘会环保点,但估计没有焊接那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可以焊接,但受热后有毒,所以用胶水粘会环保点,但估计没有焊接那么可靠

亲手玩过就知道了,没事的,直接插,一般不会漏的。

网友(点评):
怎么插,大头插小头? 怎样的头部设计?

网友:
PVC管步都是胶水粘么
谁还去车螺纹

网友(点评):
胶水粘完,就拆不掉咯。有螺纹的PVC管,应该是一体成型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螺纹的太贵,听我的,直接插,这玩意我弄过,不用胶水的。

网友:
不管是UPVC还是PVC基本都是用胶水
需要拆的时候直接用管钳剪短
然后用套接上就是了
都是标准件

网友:
没有合适的密封圈或者密封垫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