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形位公差是什么含义?

楼主(2023-12-12):
直线度是每一米0.08吗?这个要检验怎样测?

楼主:
这一种和直接标0.08有什么区别,下图算不算超差

网友A:
花几块钱买塞尺在花岗岩平板上塞,高大上就光学准直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几块钱买塞尺在花岗岩平板上塞,高大上就光学准直仪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标0.08了就不会有0.08/1000,感觉0.08/1000标能比直接标0.08精度低点,毕竟要是6000长做到0.08很难

网友(点评):
六米和一米不一样的。你这个精度很一般了,六米全长下来三五丝还差不多。一般这么长,要求的就是平行度,安装螺丝一压基本上都OK了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标0.08了就不会有0.08/1000,感觉0.08/1000标能比直接标0.08精度低点,毕竟要是6000长做到0.08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标0.08了就不会有0.08/1000,感觉0.08/1000标能比直接标0.08精度低点,毕竟要是6000 ...

轴越长,误差越高,直接标的话,长了不好做吧

网友C:
每1000mm直线度误差不超过0.08mm,比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1000mm直线度误差不超过0.08mm,比如下图: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地轨一般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
对,你理解的都对,就是每1米的直线度是0.08,至于如何测量,看你有什么工具,如果有激光检测仪就直接测量整段的数据,然后在这些数据中,例如你们是100毫米检测一个数据的话,那么就是任何连续10个数据以内的精度,比如第一个到第十个,第二个到第十一个,第三个到第十二个,……第五十一个到第六十个,这些数据之间的直线度在0.08以内就是合格。这个好像是有公式的,网上找一下激光检测直线度的数据公式。同理,平尺也差不多,不过一般平尺没有六米长,所以检测出来会更加麻烦。

网友(2024-04-27):
任一500mm范围内的平行度不超过0.02,任一1000mm范围内的直线度不超过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