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接头如何选择

楼主(2023-12-13):
现在要选用25*2.3的PB管,与宝塔接头相连,宝塔接头要选用多大的?图上这个是否合适?还是要选稍微比内径大点的?连接时怎么装上?多谢各位指点7 F& X) ^! Y* P8 y

网友:
看米思米的样本说明,宝塔头内径要比软管内径大

网友(2024-01-13):
图中的可以用,不过最好是6分转D20的宝塔,配合卡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