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价格核算

楼主(2023-12-13):
大佬们好:两件部件材质304不锈钢,数量各3件。价格各多少。
向这种加工件我设计完,应该如何估价?

网友:
自己家有激光切割和折弯机,只一个材料钱。
没有设备外协的话,3-4倍材料价格甚至更多都可能。

网友:
常规钣金,好估计,这种不锈钢,材料价*3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价好估,能不能按你估的价格买回来是个问题

网友:
钣金工艺简单,一般就激光折弯焊接打磨四道工序。所以基本按重量计算,不足1斤的按5元

网友:
一百多一件吧

网友A:
t=1.5,4*M3深6,是认真的吗?

网友(点评):
快呼叫审图老师出来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毛病,这是两个工件,深度6 的厚度在55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确实有问题。此处需压铆螺母

网友(点评):
我只是安装面板,无需压铆螺母,增加费用

网友(点评):
M3的螺丝,螺距0.5,1.5厚的板能锁3个丝,也能用。

网友:
重量的3-5倍

网友:
@haipengtop 大佬请看

网友:
不会价格,

网友(点评):
审个图找他设计/标注失误

网友:
米思米出了个自动报价的软件,可以参考一下。https://meviy.misumi.com.cn/zh_cn-cn/?bid_1=pc&bid_2=top-pur&bid_3=head&bid_5=meviy-promo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5,4*M3深6,是认真的吗?

最好还是压铆螺母或者焊接螺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1.5,4*M3深6,是认真的吗?

@博越 老铁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越 老铁怎么看

攻出来也有牙,但是会非常容易滑牙,最好还是说在背面焊接螺帽或者用那种铆进去的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1.5,4*M3深6,是认真的吗?

应该时标记错了,可能时怕标注透孔容易误会成 下面也攻丝

网友:
如果不想用压铆螺母或焊接螺母的话,可以用翻孔攻丝的工艺,增加螺孔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时标记错了,可能时怕标注透孔容易误会成 下面也攻丝

距离55mm,不可能有这么长的丝攻,要攻也是两面攻。而且标注数量也要变化。两面攻最好来个反面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攻出来也有牙,但是会非常容易滑牙,最好还是说在背面焊接螺帽或者用那种铆进去的螺丝

说的是钣金件上M3标注深6,打孔深度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钣金件上M3标注深6,打孔深度等问题。

我们这边一块304标板1220*2440的估计要400-500这些东西加一起也用不到半块,外发的话估计要400到500这样,之前因为我们没有备厚板我外发过10片5个厚直径400的304法兰,做下来一套一共700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