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机怎么安装?求助

楼主(2023-12-13):
  图一是目前的结构情况,图二是尺寸,单位是毫米。注意看两个尺寸之间的差值很大。图三是我觉得应该在电机的下面的垫一个东西,不然电机悬空还会出现力量增大的情况。垫一块铁板或者是垫一个橡胶块什么的。图四是各个机构的详细说明图。
  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电机下面应该垫东西。领导却说就按照图一的结构,电机直接悬空,但是可以把减速机安装板加厚。可是减速机的台阶就那么大,你把减速机安装板加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重量上,减速机是105KG,电机是52KG。
  麻烦各位大虾帮我看看结构上有没有优化的地方。电机和减速机型号不能变。
  我现在被领导给搞晕了。大脑不够使了,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了。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网友:
领导说的是对的。大多数伺服电机和减速机均采用端面圆形法兰定位,而且即使是高精度的电机和减速机,也存在细微的不同心度,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小幅振动,如果电机底下垫东西对电机形成过约束的话,容易把电机转子和轴承震坏。所以更好做法就是做好T形支架的强度/刚度设计。

网友:
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楼上 几位 应该做非标自动化的,对 50多公斤 和100KG没有什么概念 靠一个板支撑 完全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赞同这种做法,减速机个电机之间加个支撑板。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看样子大多数人支持不需要垫

网友:
电机减速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人家给你开了安装孔,你按安装孔装就可以,固定板加厚就行了

网友:
我是没见过电机下面加支撑的……

网友(点评):
电机座就是标准的下部支撑呀,嘿嘿。但来两个维度加约束的确少见,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底座不常见,可能是因为那样增加了误差风险,但不是没有

网友:
领导是对的,就这么安装。
减速机板加厚和减速机安装台阶高度没有任何联系,台阶只是限制径向自由度,但板的刚性要做厚才行

网友:
减速器+电机的刚性是够的,不用你怀疑(出问题再说),那就考虑什么可能影响结构的稳定输出——固定板。
然后该考虑联轴器,合适的好的联轴器也是保证机构稳定性的关键。

网友(点评):
对,电机减速机刚性肯定够的,我上面说的是他图3那种支撑法

网友:
我赞同加。

网友(点评):
No,你要不是说反话的话,你就错了,加了会把电机连接法兰拧掉。见过几百kw的电机,行星减速机都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点评):
换我,都加。

网友:
你领导的思路是对的
加厚安装支座

网友:
你不刚出院吗

网友:
你的安装座要加筋才是真的

网友:
支架是两块板螺栓连接的吗,焊两块三角形加强筋。。。

楼主:
领导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了啊。

网友:
到时调惯量跟下面垫块引起震动就搞笑了。。。

网友:
垫死就完蛋了

网友:
大佬,为啥,我现在有个产品就加了一个缓冲顶着的

网友(点评):
电机要追求自由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支撑板加厚  底板加宽  螺栓加粗  这么大的电机 减速箱  弯矩很大   不必也不能加支承

网友:
板加厚方案,不是最优解
1、安装板加厚,法兰止口深度不变,轴长还能满足使用吗?
2、轴长不满足使用,法兰止口深度还要加深,这个板加厚方案就没有任何意义。
3、这么重,长时间工作后,电机轴、减速机轴还有他们连接处不变形?
我所见到的,电机悬挂式,电机重量都在20kg以内。大型设备用的三相绕线电机都是底座固定式,中间通过带、链、万向节传动。
电机+减速机总重157kg,臂长0.9米,质心算是05米,弯矩就785N*m,转换到法兰安装面(上半圆面是拉力,下半圆面是压力)。还有电机启动时的扭矩。板子校核就是第三校核公式。
板加厚方案,不支持。
垫方案能改成这样吗?
电机座与减速机安装板焊在一起,以电机座为基准,保证减速机安装孔的平行和安装面的垂直。止口定位放弃,直径尺寸加大,保证兼容误差(全靠电机底座固定死)。前提是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有空打这么多字?还出个不知道啥的主意

网友:
|DC24转AC220发表于 12-13 13:20

一般悬挂式的都是20kg以内的电机。而且,能让电机垂直必让他垂直,绝不悬挂。大型设备上用的大功率三相异步绕线电机都是底座固定式。根本扛不住电机的弯矩跟扭矩产生的复合扭矩。

网友:
垫的话,装配麻烦,不如直接加工出来一体的底座(电机安装座和法兰安装接口,加工成本高,怎么也得是五轴啊!嘻嘻嘻!)

网友:
可以把安装板加筋强化,900不算长。领导没问题

网友:
这种减速机既然这样设计,那肯定考虑过自己本身的刚性能支撑起这个伺服电机的。楼主大可放心。
楼上说的大型三相电机,那是卧式机座,但它也不直接和减速机刚性连接呀,要通过联轴器传递。大一点摆线针减速机,电机还不是直接安装在减速机上?比楼主这个重多了

网友:
几十KG的重量你担心啥?只要你座够结实这点重量不算什么减速机你也可以选择底座安装的

网友:
减速机这个地方垫起来,不要垫电机。

网友:
减速机选地脚安装方式不就解决了。

网友:
没做过的真的就不要乱出方案了。你领导说的是对的,加厚减速机安装板即可。这种电机一般都是高惯量的比较长也比较重,减速机这种用过的就是住友品牌。都是这样的,完全不需要加支撑。减速机连接板加厚,法兰面螺栓固定好就可以了。如果是重载的,我建议减速机输出轴改成法兰面,具体工况不知道,仅供参考。

网友:
你领导的建议没有问题,你担心什么?电机跟减速之间连接会不够力吗?看一下连接螺栓的抗拉强度,剪切力是由减速机跟电机之间的止口提供的,所以算一下抗拉力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啊。

网友:
lz最后怎么定稿?

楼主:
目前有三种方案。最主要的是想换供应商。有些供应商是减速机和电机一体的。目前大老板在裁决的。

网友(2024-10-05):
听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