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框架切换大小

楼主(2023-12-13):
如图,出图时,我想把A4的图纸框架切换成A3的,其中 背景图纸大小可以直接自定义修改,但是图框线标题栏之类的没法完全贴合,只能从A3的图纸格式里拷贝来,然后一点点调整,哪位大佬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a4切a3,直接换模板不就行了,会自动修改图纸大小和边框

网友:
右下角,切换即可,不需要调整。

楼主:
需要先打开图纸,保存图纸格式,之后切换才行

网友:
你要先分清楚工程图模板和工程图纸格式的区别

网友:
切换图框是用图纸格式而不是编辑图纸里面去拷贝图框

网友(2024-01-15):
图纸属性里面切换图纸格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