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电涂层

楼主(2023-12-13):
目前需求是在ABS塑料件上喷涂导电漆,目的是做产品的电磁兼容的辐射屏蔽,关于导电漆的材料和喷涂标准(比如厚度或检验方法)有没有相关标准或者资料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这个里面也没有提到

网友:
查查海军标的标准吧

网友:
应该查询的标准不是漆的种类和检测标准,而是需要查询该设备国标限制的电磁屏蔽要求,然后针对这个,验证喷涂导电漆之后是否可以达标,然后公司内部定义油漆种类与检验方式

目前电磁屏蔽常见的
1.贴铝箔等金属箔---量少的时候最方便
2. 喷铜粉漆或者银粉漆(非常昂贵)
3. 使用真空镀膜方式--最常见,成本最低---供应商选择也很多

其他方式就不太熟悉了,毕竟常规接触的就这么几个

网友A:
为啥有塑料喷漆啊,减重?

网友:
(๑•̀ㅂ•́)و✧:;用膜厚仪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塑料喷漆啊,减重?

目前常见的塑料喷漆两种目的

1.为了美观,像大家买到的笔记本,塑料外壳也会做喷漆处理,就是为了美观(花纹/不同色彩需求等)和手感(例如橡胶漆)
2. 为了性能
a,楼主咨询的电磁屏蔽性能
 b, 抗划伤--塑料件不耐磨,可以喷涂UV漆等较高硬度漆来增加耐摩擦等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常见的塑料喷漆两种目的

1.为了美观,像大家买到的笔记本,塑料外壳也会做喷漆处理,就是为了美观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常见的塑料喷漆两种目的

1.为了美观,像大家买到的笔记本,塑料外壳也会做喷漆处理,就是为了美观 ...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