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同步带传动“手感”?

楼主(2023-12-13):
      各位坛友好,我近期在做一种有力反馈的人手操作设备,具体结构由于保密原因不能放出,因此将其简化后抽象出主要关注的部分请教大家:

      如图所示,低/高速轴经由圆弧齿形同步带(米思米S2M)做传动比1:2.75的减速传动,传递扭矩不超过0.4Nm,低速轴由人手操作(目的在于输入位置和运动,以控制另一设备做某些精确化操作);高速轴由电机控制,以进行助力。然而该设备对手感要求较高,即使采用了振动、噪音较小的圆弧齿形带,人手操作时仍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带和带轮之间的那种“啮合感”。

      于是想请教各位坛友:1.如何优化带传动的设计以减弱这种“啮合感”?2.采用其他何种传动方式(传动需要较为精确)可以消除这种“啮合感”?

补充内容 (2024-1-16 16:30):
经测试确定为主动轮齿数过少而产生的多边形效应,后续将改用线驱传动方式解决该问题

网友:
加个刹车电机,可调阻力

网友A:
分两步来。1.不需要无电操作:手动轮加转动阻尼、增量编码器来匹配电机电机。2.需要无电操作:传动换多锲带,这个没有间歇性的齿和齿啮合。再一个方法就是把轮子加大,就好比你感觉不到地球是圆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步来。1.不需要无电操作:手动轮加转动阻尼、增量编码器来匹配电机电机。2.需要无电操作:传动换多锲带 ...

感谢建议,加阻尼确实可以实验下,阻力整体幅值增加了“振幅”就能相对较小。第二个比较有难度,老哥看第二张图就能发现这个东西是很小的,低质量、低惯量也是它的强需求

网友B:
(๑•̀ㅂ•́)و✧:;并用两套带轮和皮带,试试⭕~~~~~~···

网友C:
用小节径超柔性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节径超柔性带。。。

请问有推荐的供应商和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并用两套带轮和皮带,试试⭕~~~~ ...

感觉启发到我了哥,这要是两排带轮错开半个齿到一个齿,让一个带轮的啮入位置与另一带轮的啮出位置重合,是不是就能“主动降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启发到我了哥,这要是两排带轮错开半个齿到一个齿是不是就能“主动降噪”了

(๑•̀ㅂ•́)و✧:;如果你有钱,有空间,有时间,
可以并列安装四组❝皮带和带轮组❞❕❗

网友D:
没看明白 你这个是怎么助力的。怕不怕打滑,不怕直接V带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 你这个是怎么助力的。怕不怕打滑,不怕直接V带行么

其实也可以,有双编码器校验,打滑了仍可以纠正位置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V带有没有像S2M同步带尺寸这么小的

网友(点评):
自己画就行。可以定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 你这个是怎么助力的。怕不怕打滑,不怕直接V带行么

同没看明白。lz以为自己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没看明白。lz以为自己说清楚了

请问老哥是哪些地方没太看明白呢?

网友F: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G:
定制,用人字型同步齿型轮和同步带,有的同步带齿是加工出来的,不贵。钢丝+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制,用人字型同步齿型轮和同步带,有的同步带齿是加工出来的,不贵。钢丝+pu

感谢建议,能否再进一步请教您下像这种能做定制的供应商应当如何寻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众号留言选取

所以,lz现在如何改进方案了?

网友(点评):
还在各种方案同步测试,有结果了再更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能否再进一步请教您下像这种能做定制的供应商应当如何寻源呢?

是力反馈吗?如果是力反馈,那么对部件重量有限制吧,否则重力不好补偿,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是的,又小又轻

网友(点评):
重力如何补偿?

网友(点评):
这个通过特殊机构和算法都能做,有保密协议在恕小弟不能透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建议,能否再进一步请教您下像这种能做定制的供应商应当如何寻源呢?

万能淘宝,阿里1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