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有水马达

楼主(2023-12-13):
如题市面上有没有水马达?通过水压驱动轴旋转。体积要小在100毫米左右外壳是金属的

网友:
(๑•̀ㅂ•́)و✧:;
涡轮机⁉️你是要干什么用⁉️

网友:
液压马达不行吗?

网友:
多高水压,多高转速,扭矩

网友:
有螺杆马达,水驱动的

网友:
有吧
潜水电机?

网友:
            水压传动?

楼主: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洗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洗碗用

必须要增压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洗碗用

大佬,能吐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吐槽吗?

可以,洗耳恭听有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