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静应力分析打不开,有没有老塞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2-13):
SW有限元分析,静应力分析,点确定就弹窗 参数错误  点确定还是弹出这个。关还关不掉,只能用任务栏管理器关闭。但是其他仿真又可以就静应力分析不行,SW修复安装后还是不行。

网友:
修复安装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只有卸载后删除SW注册表信息,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再安装。如果还不行,只有更换SW版本。如果还不行,那么只有一键还原 Windows, 或者全新安装 Windows 。

网友A:
是不是sp0版本??

网友:
建议完全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sp0版本??

SP3.0

网友:
引用 楼主:
SP3.0

用sp5.0版本

网友(2024-07-25):
你好,solidworks simulation静应力分析参数错误,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最好下载一个新版本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