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真空环境下设备电控柜电气元器件散热问题

楼主(2023-12-13):
  设计一台设备是要在真空环境中使用的(很大的一个真空室),最低气压是0.005atm。设备上有电机和传感器、摄像头、照明灯等。电机能找到真空电机,但是其他元器件大部分都不适用于真空环境,就西门子plc就没有专门用于真空环境的。

  那么问题控制箱怎么做散热呢?水冷貌似不行,水在真空中会沸腾会结冰,有没有其他介质能做冷却的?

  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专家给出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๑•̀ㅂ•́)و✧:;别想了,真空室就是真空室,电气控制柜就是控制柜。

网友:
肯定有媒介,将热传导到高辐射的被动散热元件上。

网友:
制冷液,乙二醇。热管理行业常用介质。
电子冷却除了风冷,还有液冷。液冷有冷板(水、冷却液)、热管、浸没、相变等多种方式。

楼主:
都查不到相关专利呢,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A:
电控部分放在外面用feedthru转进腔体里面,电机用真空电机,照明啥的需定制用水冷/气冷转接进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控部分放在外面用feedthru转进腔体里面,电机用真空电机,照明啥的需定制用水冷/气冷转接进腔体

真空室长度有1500m,设备还是可移动的,电控部分放外面不太现实

网友B:
没做过相关,
只知道,热传递,热对流,热辐射,真空就只有热辐射,你要其他几项,又可以运动,要有人传递的中间体。
你就算拿个可以耐受负压的软管做热传导,这个软管都不好做吧。一个箱体做密封+软管做散热传递?
你直接真空中做相关部件,不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相关,
只知道,热传递,热对流,热辐射,真空就只有热辐射,你要其他几项,又可以运动,要有人传递 ...

不好做,很少有针对真空环境的器件、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空室长度有1500m,设备还是可移动的,电控部分放外面不太现实

1500m?你是在模拟太空环境?

网友:
还可以考虑热电冷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0m?你是在模拟太空环境?

千米级的航天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m?你是在模拟太空环境?

高速磁悬浮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磁悬浮

背几个液氮罐,更具温升喷液氮,因为你的真空不会停。对真空度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