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轮带动同步带夹角怎样规定的?

楼主(2023-12-13):
这三个都是光轮,然后中间大的光轮是主动轮,想问夹角A的值在什么范围内,才能确保同步带能被带动?同步带是AT10型号

网友:
负载大不大啊。。。

网友:
奇怪了,光轮为啥要用同步带?

网友:
张紧轮应该在外侧

网友:
就用同步轮,光轮搞不好成本更高

网友:
同步带建议使用同步带轮,如果是光轮,作为张紧用的话建议放到同步带外侧。如果是平皮带,建议皮带包覆光轮45%-70%(个人使用经验总结).

网友:
3个光轮???

网友:
你这样的传动方式其实就是靠光轮和带的摩擦来带动两个同步轮上的负载(前提是装在同步带外侧),这不光是光轮包角的问题,还与带上张力、带与光轮间的摩擦因数有关。我们可以把打滑视为该机构的失效形式,借助带传动欧拉公式(绞盘方程)来分析什么条件下不失效:
记带传动尚未工作时,传送带中的初拉力为F0
工作时,紧边拉力为F1和松边拉力为F2
设带的总长度不变,根据线弹性假设有 F1-F0 = F0 –F2
当带和光轮处于打滑的临界状态时可以积分得出F1=F2 ·e^(μα)μ为带和光轮之间的摩擦因数,α为光轮包角)
有效圆周力为Fec=F1-F2与上述式子联立可得:
据此可以得到你光轮能够传递的圆周力或最大扭矩

网友:
同步轮那么便宜为啥不用。。。AT10基本是现货,淘宝都很多

网友:
用光轮拉同步带?没试过,不过即使这么用也得加张紧轮吧,

大光轮两侧加上两个张紧轮,包角不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