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结构的相关设计❕❗

楼主(2023-12-13):
*ଘ(੭*ˊᵕˋ)੭*:;这是SD存储卡那种,
1⃣️推到位锁定,拔不出来。
2⃣️在锁定状态下,向前推,可以解除锁定,能弹出存储卡。

这种结构学术专业叫什么结构⁉️
还有什么场景有类似的结构设计⁉️

网友:
和按动笔的按动机构神似,按一下出尖,再按一下收尖。

网友(点评):
ヾ(╹◡╹)ノ:您说得对✔⭕~~~~~~···

网友:
定位与快速复位机构

网友(点评):
ヾ(❇️╹◡╹)ノ~: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专业书⁉️

网友:
这种是迷宫锁机构,常见的还有圆珠笔也是同样的原理

网友A:
内面有轨道,沿轨道循环。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816489
知乎他们讲什么PUSH-PUSH结构

网友:
自锁开关里边就各种各样的类似锁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面有轨道,沿轨道循环。

(๑•̀ㅂ•́)و✧:;原理是看明白,

就是想知道这个结构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884273370134451813, 建议看下这个动画模拟视频里,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884273370134451813, 建议看下这个动画模拟视频里,很详 ...

(๑•̀ㅂ•́)و✧:;感谢分享❕❗

网友C:
有两种,push-push结构和push-pull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push-push结构和push-pull结构

(⊙ˍ⊙):哪里有 Push-Pull 机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ˍ⊙):哪里有 Push-Pull 机构应用⁉️

印象中都是用于SD卡座的,区别就是push-push的插拔都需要先按压一下,push-pull是按下插入,直接拔出。具体原理图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都是用于SD卡座的,区别就是push-push的插拔都需要先按压一下,push-pull是按下插入,直接拔出。具 ...

(⊙﹏⊙):那是❝插拔❞技术⁉️

网友:
自锁结构生活中用的还是挺多了,我感觉很常见的就有卡槽,按钮啥的,租个充电宝好像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D:
看看这个,图片,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图片,讲的比较清楚

(・⍛・) ☞✨:;謝謝啦❕❗二十多年前拆过一換氣扇开关,里面结构和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