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上的J型无骨架防尘圈有没有耐低温好的材质?

楼主(2023-12-14):
如题,液压缸上的J型无骨架防尘圈有没有耐低温好的材质?厂家给的工作温度零下40°,实际上零下15°防尘圈本身就硬了,此时活塞杆工作时防尘圈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换一种防尘,比如用风琴式的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种防尘,比如用风琴式的防尘罩

油缸本身长度1400,活塞杆行程1100,使用风琴式的防尘罩需要占用的空间也大,这个油缸是单独使用的,不方便在缸体上加东西

网友:
问大型液压缸厂家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低温-40有的,但国内很少厂家能提供,有些厂家也只能提供-35的

你看一下PARK的样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缸本身长度1400,活塞杆行程1100,使用风琴式的防尘罩需要占用的空间也大,这个油缸是单独使用的,不方 ...

不需要罩住缸体。只要两端连在伸出杆就行,会随着杆子一起伸缩
http://www.eitec.cn/cn/bellows/round-bellows-pvc

网友C:
不大好弄,我们之前PTFE的密封件,因为仓库跟用户车间有20℃温差就变形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罩住缸体。只要两端连在伸出杆就行,会随着杆子一起伸缩
http://www.eitec.cn/cn/bellows/round-b ...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清晰,我想解决的问题是导向套这里防尘圈的问题,超过零下15°后防尘圈就变硬了,如果遇到杂质会把这里损坏也会导致杂质进入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大好弄,我们之前PTFE的密封件,因为仓库跟用户车间有20℃温差就变形泄漏

是啊,咨询防尘圈厂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40有的,但国内很少厂家能提供,有些厂家也只能提供-35的

你看一下PARK的样本,

感谢,我去找下样本

网友(2024-02-07):
这个考虑日货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