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旋转件的离心应力校核与有限元分析操作问题请教高手指导

楼主(2023-12-14):
这种旋转类部件的设计、校核、有限元分析是第一次接触,而且还是很复杂的,涉及铸件、铝型材等等。

问题如图所示:一个6边形的旋转板表面上安装弧形板,弧形板的另一面加工出凸台,作为定位基准面与旋转板表面接触,两件安装时,先用圆柱销定位(图中画粉色圆圈的),然后用螺钉(图中黄褐色圆圈)将两件把接,旋转板材质为ZL101,弧形板材质为UN90,均采用铸造+机加工制造

在弧形板上安装有散热支架,散热支架通过内六角螺钉把接到旋转板上(我就画两个螺钉),然后PCB板再通过4个螺钉把接到散热支架(材质为6063)上,实际上PCB板与散热支架要远比图中的多,需求是30套,图中我就示意下。

旋转板以速度180r/min带动弧形板以及弧形板上面的散热支架、PCB板、螺钉旋转。

现在问题是:
(1)如何校核所需螺钉的规格及等级(M5还是M6?8.8级还是10.9级?),在这种速度下所受到的各种应力,比如离心力、剪切力等。
(2)如何用simulation或workbench分析弧形板上的螺纹所受应力?是将弧形板的螺纹设置为夹具,还是将定位基准面作为夹具?然后分析螺纹所受的应力?离心应力载荷是选中弧形板的内弧面上吗?
(3)来自于6边形旋转板的离心应力即远程载荷如何通过坐标变换,转移到到散热铝型材及螺纹安装孔上?(采用simulation或workbench分析)
谢谢!

网友:
转个圈能把螺钉转断了?

网友A:
你散热支架在凸台哪个位置,pcb板又在凸台哪个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散热支架在凸台哪个位置,pcb板又在凸台哪个位置上。

散热支架在弧形板表面上,PCB在散热支架上,PCB与散热支架是一个模块

楼主:
@老鹰,请斑竹呼叫高手!谢谢!

网友B:
多大啊,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啊,多重啊。。。。

旋转板大概是221kg弧形板是45kg

网友:
算不明白,就选M6 10.9
价格差不多

网友:
我说两句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指教:1.这个旋转结构你首先要考虑你的配重平衡,不然你旋转起来可能回抖动可能会导致螺丝松动。
2.这个结构旋转后受剪切力的应该是你的定位销等定位措施,螺丝受到的剪切力应该不大。
其他的不太了解。

网友:
看描述,这个转盘结构包含三部分螺钉,分别是弧形板固定螺钉、散热器固定螺钉、PCB板固定螺钉,不确定楼主关注的是不是只是弧形板固定螺钉。如果只是弧形板固定螺钉,这个螺钉只承受了锁紧力和旋转产生的拉力。锁紧力由人力施加,拉力除了被旋转质量、转速影响,还受销钉长度的影响,分析起来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