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尼龙的熔融状态进行表面粘接,有谁可以做吗

楼主(2023-12-14):
有没有3D打印企业可以做复合材料表面打印,利用尼龙的熔融状态进行表面粘接,可以的吱一声哈

网友A:
“尼龙”、“熔融”、“表面粘接”,这几个词我联想到了热熔胶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熔融”、“表面粘接”,这几个词我联想到了热熔胶膜。

SLM和五轴FDM工艺呢

网友A:
虽然这两个我都有用过,但是熔接的没了解过有,FDM的超声波焊接理论上可行,可以看看这方向。

网友B:
SLS高分子材料尼龙打印机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S高分子材料尼龙打印机应该可以

没试过 你那边可以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两个我都有用过,但是熔接的没了解过有,FDM的超声波焊接理论上可行,可以看看这方向。

好的 感谢

网友C:
简单的粘接就一把菜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粘接就一把菜刀而已。

可以做?做的是弹托呢  军工方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你那边可以做吗

我原来做3D打印机设备,现在不在3D打印行业了,市面上的3D打印公司现在基本上都有SLS设备,很多高分子材料都可以打,包括尼龙,你可以咨询一下3D打印公司的打印工艺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做3D打印机设备,现在不在3D打印行业了,市面上的3D打印公司现在基本上都有SLS设备,很多高分子材 ...

把你的产品放到尼龙打印机的粉缸里,先漏出需要粘接的面,调整好参数,首先对你的产品表面预热,然后打印机粉辊铺粉,使你产品需要粘接的面上方的粉正好是一个打印层厚,然后激光烧结,理论上应该能满足你做表面粘接的要求,具体还要看人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做3D打印机设备,现在不在3D打印行业了,市面上的3D打印公司现在基本上都有SLS设备,很多高分子材 ...

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