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时,窗口的“评估”指令怎么调出来?

楼主(2023-12-14):
真相见附图,我在用SW2023,进入装配体时,窗口的“评估”指令,不见了怎么调出来?

网友:
右键这排位置,看下有没有

网友:
在标题栏空白处右击,选项卡,里面有评估

网友(点评):
3,4图都找了,也没有

网友A:
不是工具栏,是选项卡

网友:
鼠标右键点那几个字

网友:
我的是在右键,选项卡那里可以调出来的,

网友:
在选项卡里面也没有吗?

网友(点评):
找了N遍,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工具栏,是选项卡

看图5

网友:
可从零件环境中复制过去。

具体操作视频: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下应用工程师,变成了SW软件工程师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5

按10楼的方式试试,也可以看这个
https://www.swrjzxw.com/856.html

网友(2024-05-10):
妈的,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