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lidworks做钟表指针精确角度动画时出现反复横跳,如何解决?

楼主(2023-12-14):
通过在运动算例中调整角度配合值,期望实现指针从12点转动90度指向3点的效果,点击计算后指针出现反复横跳😭约束条件包括1、指针面与钟面重合 2、指针圆轴面与钟面中心同心 3、指针上一竖直平面与钟面右视基准面的角度配合,用于控制旋转角度

已经反复对比自己的操作与教程演示,视频教程可以实现正常精确旋转,我的工程就反复跳动(╯‵□′)╯︵┻━┻😭
教程链接www点bilibili点com/删除video/B删除V1e7411d7FM?p=3&vd_source=删除f01e405b4538524415c0e202c94b09d0第3节后半部分
求求天降大佬救我狗命○| ̄|_ 🙏🙏🙏

网友:
把设置的约束条件和调节的界面都截图看看呢

网友:
删了重来。

网友:
试了没问题

网友:
关键帧有问题,具体说不上来怎么操作的,大概思路是结束的关键帧重新设到正确的指针位置,有些约束可能要取消掉
看图片明显开始不在12点位置啊

网友(点评):
首先要确保开始帧和结束帧指针都在正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