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方程式问题

楼主(2023-12-14):
如图所示,计算结果怎么和excel不一样?

网友:
试了一下可能是软件问题,我和你也一样,只有0.55这个值不行,判断的都是假值,0.65和0.45都可以判断真值

网友:
如果这个数等于0.55,就输出0.55(没看懂这个全局函数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一个朋友问我的,我也没有这样搞过,测试了一下,没有小数点是没有问题的;
带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不一样,结果还不一样,真是见了鬼,好几个版本都这样,
他让我联系有正版的朋友让官方解释一下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你是什么版本?再试试6.1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版本?再试试6.1的情况

2018版,6.1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版,6.1也没问题

我2018SP5,你是SP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版本?再试试6.1的情况

16版。  0.55和你一样,6.1的话就是正确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版。  0.55和你一样,6.1的话就是正确逻辑

为什么这样呢?是软件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咱说好好翻翻帮助文件

你用solidworks不翻solidworks帮助文件,翻什么excel,它俩是一家公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说好好翻翻帮助文件

你用solidworks不翻solidworks帮助文件,翻什么excel,它俩是一家公司的吗。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说好好翻翻帮助文件

你用solidworks不翻solidworks帮助文件,翻什么excel,它俩是一家公司的吗。

谢谢权威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