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滚花怎么标注

楼主(2023-12-14):
社友们,有谁知道这种弧形的滚花怎么进行标注吗?

网友:
等答案,学习一下。

个人感觉:按照花键来标。

网友:
顶上去,坐等大神赐教!

网友:
我自己的话,直接表面拉注释:直纹滚花,模数m=多少多少就完事

网友:
既然是滚花,图纸表达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图片?

网友:
滚花工艺我一般就给个模数和深度,然后写一下直纹或者菱纹,外轮廓在图纸上表达出来

网友:
滚花和零件外轮廓分别标注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按照GB/T 6403.3-2008里面的标注的

网友:
外圈滚花深度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