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导向轮应该怎么与轴固定,轴应该设计成啥啥样子

楼主(2023-12-14):
(无正文)

网友:
把轴插进去

网友:
轴承四个圈,两侧的外圈和内圈,你看哪面哪个圈自由度没有控制,就做结构限制住就行了

网友:
轴肩+轴端螺丝锁紧

网友:
轴端+轴用挡圈

网友:
细端用螺丝

网友A:
轴上开个槽,卡簧卡进去

楼主:
螺丝不好固定吧,直径有29m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上开个槽,卡簧卡进去

很多低速车轮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轮有现成的货吧

楼主:
嗯,轮子选的是怡和达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这个轮子

网友:
手机该换了

网友:
你给的条件太少了,不知道你这个怎么用

网友:
卡簧或者螺丝

网友:
misumi 或者怡合达搜一下悬臂销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孔的大小,我们一般是轴上开一个卡簧槽,然后用卡簧固定限制自由度

网友:
轴肩+卡簧  导向轮基本够用了

网友:
米思米 怡合达 上面有标准件

网友:
这个轮子怎么用?

网友B:
轴不想加工就用挡圈好了,加个隔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不想加工就用挡圈好了,加个隔套

可以请教一下大致的示意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