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与电能转换的想法❕❗✨

楼主(2023-12-14):
*ଘ(੭*ˊᵕˋ)੭:如果在自行车牙盘上安装高效率的发电机,
人蹬自行车牙盘带动发电机发电,
然后发出的电传输给自行车后轮高效率的电动机,
忽略发电机,电动机的机械能损失和转换效率,
那么自行车能不能行驶⁉️

网友A:
长沙一个大神发明了个前轮发电机,后轮电机,永不用充电,还能多出来供家用,还上了电视

网友B:
百公里一个馒头?

网友(点评):
这个是能量来源。

网友C:
没有损耗的话,电动机驱动里程和脚蹬应该是一样。思考一下,装个电池,吃饱饭上班的时候,一边蹬自行车骑行,一边充电。等下班饿到蹬不动 的时候,就可以靠电机回家了。下坡的时候充电,上坡的时候耗电电机助力骑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沙一个大神发明了个前轮发电机,后轮电机,永不用充电,还能多出来供家用,还上了电视

这不合理啊,他没损耗的吗?还是说他那地方下坡路比较多

他前轮发电能发多少啊?

网友(点评):
终究是那几个馒头提供的能量。要不把那人饿五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损耗的话,电动机驱动里程和脚蹬应该是一样。思考一下,装个电池,吃饱饭上班的时候,一边蹬自行车骑行 ...

ヾ(❀╹◡╹)ノ~✧:;感觉不太可行❕❗
但又说不出来理论⭕~~~~~~···

网友(点评):
上坡有压力角加成,所以更费力,也就是更耗电

网友(点评):
下坡却没能带来增益

网友(点评):
(•̀ᴗ•́)و ̑̑✨:只分析平路上机械和电能转换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公里一个馒头?

(๑•̀ㅂ•́)و✧:;人蹬自行车五十公里,都要四个肉馒头。
蹬发电机百公里,这至少要四十肉包子⭕~~~~~~···

网友:
能量回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沙一个大神发明了个前轮发电机,后轮电机,永不用充电,还能多出来供家用,还上了电视
(๑•̀ㅂ•́)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曹操盖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沙一个大神发明了个前轮发电机,后轮电机,永不用充电,还能多出来供家用,还上了电视

那电池应该很大,还有就是多加几个互感线圈用来发电

网友:
类似油电车改成人电车。成本挺高,应该没有市场

网友:
还要电动机的功率,能不能带动自行车+人

网友:
转换一次,损失一次。
结果就是得不偿失。电车其实也可以背一个发电机,一边开一边发电,发的电又用来驱动车,继续发电,无限循环。

网友:
还不如前面放块磁铁

网友:
根据铜线切割磁场就能生电。原理上完全可行。
但实际上自行车应该越轻越好,这样更省力,装了发电机,负载就大了。在一个,电生出来是不是要储存,就要有电池,自行车负载更大了,
如果说类似于助力,生出来的电直接用于后面的电机。是可以的。

只不过启动的时候要费点腿。

网友D:
自行车负载轻,可以理论上简化为就是一个动力回收系统,那也只能是能量损耗少,可转化成电能,也要看发电机的能效。总之永动机貌似从理论上缺少点啥。
如果自行车的结构足够轻便,那运行省力(助力机构)是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负载轻,可以理论上简化为就是一个动力回收系统,那也只能是能量损耗少,可转化成电能,也要看发电机 ...

(๑•̀ㅂ•́)و✧:就是理论分析一下,
就是人蹬自行车,自行车上放置发电机和电动机

人蹬自行车发电机,电动机带自行车载人行驶
这两种情况能相差多少⁉️
如果  设,人蹬自行车(带发电机电动机)的3分钟行驶1公里的效率为[1],
那么 人蹬发电机,电动机带动自行车载人行驶3分钟能达到多少公里⁉️相对效率能是多少⁉️[0.9]或[0.8]⁉️

网友E:
比自行车费力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自行车费力好几倍。。。

*ଘ(੭*ˊᵕˋ)੭*:;那么,费力做的功,消耗在哪里了⁉️

网友F:
能量守恒啊,能想到的也就是在下坡的时候储能。平时平路骑行,意义真不大。

网友:
电机/发电机一体,可电动,可发电,加一个充放可逆的控制电路和电池,下坡和空闲可脚踩充电。
电机和发电时效率各为0.85,充放电效率0.9,加起来各种效率为0.6.

网友G:
做的功是一定的。。。

网友:
按特征取个名,增程式自行车

网友:
可以搞,不过你想到的肯定有人已经做出来了,找找把吧

网友:
在房间里放一台冰箱,插上电,打开冰箱门,
房间里的温度是上升,还是下降?

网友:
假设你效率100%的发电机和电动机,光增加的整车重量就要你耗费更多的功

网友:
想法好,要出大佬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量守恒啊,能想到的也就是在下坡的时候储能。平时平路骑行,意义真不大。

(๑•̀ㅂ•́)و✧:;我们就是只是讨论分析能量转换❕❗
不考虑特殊的自行车在上坡、下坡、弯道、山路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功是一定的。。。

*ଘ(੭*ˊᵕˋ)੭*:;都是人腿蹬作的功,
那么就等发电机电动机有运转的能量损失,能损失百分之多少⁉️

网友H:
能量守恒  记住这个就行了    普通人骑自行车的功率可能是几十瓦  好的自行车  好的装备能到150w    能持续输出二百瓦已经是业余大神级别了  三百瓦是职业环法选手   都是搞机械的  算一下这个功率的电机能不能推得动两百斤  上个坡就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量守恒  记住这个就行了    普通人骑自行车的功率可能是几十瓦  好的自行车  好的装备能到150w    能持续 ...

(ー_ー)⁉️✨:;上坡過載⁉️人腿蹬能不能❝過載❞⭕~~~~~~···

楼主:
ヾ(❇️╹◡╹)ノ~✨萬分荣幸收入到精华贴❕❗~~~~~~···
@老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沙一个大神发明了个前轮发电机,后轮电机,永不用充电,还能多出来供家用,还上了电视

             看看能量守恒定律怎么定义的,什么是效率。总共耗能5KW,若干个事项消耗4.8KW,多出来的200W给其它用,所以上电视。。。。。。

网友:
在推翻能量守恒的前提下,大概率有机会,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