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安装骨架油封后阻力很大,左边的是13*21*4,右边的是8*16*4,这种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14):
(无正文)

网友:
蜗杆的油封面公差改一下  一般来说是h11   可以改成0/+0.05

网友:
粗略分析,不对请指正
1、安装油封前是否在油封的唇口涂抹适量的润滑油
2、是否左边右边不同心导致?
3、蜗轮蜗杆箱体蜗杆这边的端盖我之前采用的密封形式是羊毛毡密封,因为这种结构一般都是干油润滑,而且运转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也不经常运动

网友:
如果是一般油脂润滑,直接把弹簧拿掉,或者改成迷宫密封

网友:
油封公差H10-H11一般都没问题的,是否轴承位不同心导至的!
油封位超差5个丝应该都不会影响的

网友:
加油啊。加油就润滑了。
不管你信不信,我肯定信。

网友:
阻力大是手旋转工具知道的还是电机转不动?转动时能发现轴的转动有没有异常,装压盖前转动情况如何,装压盖后有什么样差异,我不觉得是油封问题,除非油封是金属或者硬工程材料。

网友:
看看尺寸、粗糙度这些,再看看有没有干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