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泡橡胶手动切割和打孔的问题

楼主(2023-12-15):
昨天安装一台机械盖板,因为要考虑到密封问题,所以在盖板槽中间加了一圈密封橡胶我们厂里是整块黑色发泡橡胶一面带胶,20的厚,邵氏硬度35°±5°,需要自己按照比例切割和打孔
关于切割,由于为了把密封条侧面切得尽可能平一些(也是为了密封和美观)
我的方法是切出来两条长边和两条短边然后再拼,量好尺寸以后钢尺压住一刀一刀划拉,但是一是这个发泡橡胶很硬,固定钢尺同时还要用刀发力,很累而且切出来效果一般(刀是那种小的美工刀),侧面有的地方还是不太理想。
关于打孔,我是先把密封条贴上以后用电烙铁烫出来孔,但是电烙铁长度有限,要两个面都烫,一是比较费时间,二是烫的过程那橡胶的味道难闻的很,昨天闻了三个小时,戴口罩都感觉要吐了。
所以想请教下各路大神
1.切这个橡胶不用切割机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主要是开发机,厂里也没有配备)
2.发泡橡胶打孔有没有好的方法?(如果是自己买那种小工具我感觉可以)

示意图

示意图

(这个内部其实还焊有一圈,我用草图表示一下)

楼主:
是不是因为上午,都没人,早知道昨天下午发

网友A:
打孔的话 可以找一个薄壁管 直径为孔的大小 直接锤子一砸就一个眼 类似腰带打孔的那种
至于切割  先划线再上角磨 不行吗

网友(点评):
叫皮带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的话 可以找一个薄壁管 直径为孔的大小 直接锤子一砸就一个眼 类似腰带打孔的那种
至于切割  先划线 ...

主要发泡橡胶挺硬的,而且有20的厚,感觉这一锤锤不下去啊角磨机这个感觉可以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发泡橡胶会很硬?切割角磨机,既然硬度高,打孔不能上台钻吗

网友C:
直接淘宝上按尺寸定制好了,那种一般用雕刻机振动刀切割,尺寸准确,切割面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发泡橡胶会很硬?切割角磨机,既然硬度高,打孔不能上台钻吗

台钻没试过 过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淘宝上按尺寸定制好了,那种一般用雕刻机振动刀切割,尺寸准确,切割面光滑

我这只能纯手工搞,工具没有啊

网友D:
角磨机不得把橡胶干烧了?试试曲线锯,用小齿锯条,我们以前切轮胎橡胶很快的,只是表面糙一点。这个糙面最终可以刷点橡胶水,就是找点生橡胶,用汽油溶解成胶水。打孔试试开孔器,麻花钻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不得把橡胶干烧了?试试曲线锯,用小齿锯条,我们以前切轮胎橡胶很快的,只是表面糙一点。

表面糙的话好像不太行,主要是锯条锯出来的边线感觉有点不美观,最好能做到像刀切的那种。

网友:
拿铁片片自己搞个刀模

网友:
试试剪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