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轴承怎么安装啊

楼主(2023-12-15):
紧圈是套轴上的,旋转件和紧圈配合。我们的轴是静止件,外面是工装旋转。我套在轴上面紧圈,轴上是静止的,工装旋转,紧圈和工装相对运动而磨损紧圈。

楼主:
还有一件事情这个轴承的滚动球怎么分正反

网友A:
内圈直径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直径大小不一样

我知道紧圈是直径小的,松圈是直径大的。

网友B:
避让台阶都没有,怎么能不摩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让台阶都没有,怎么能不摩擦呢/???

谢谢大佬,我看你这个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让台阶都没有,怎么能不摩擦呢/???

我们的加工师傅,自己做了一个避让台阶。现在清楚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