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承JB/T 2300文件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3-12-15):
https://www.doc88.com/p-4621660116579.html 不好意思电脑加密了传不了图片,请看JB/T 2300文件的附录B,表格中横坐标写的是Fa×10 kN,这是不是指表内横坐标的20,实际的Fa=2kN,请问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网友:
不对。这个只是曲线图,你要根据你的选型计算出Fa和M,然后找到对应的曲线图,只要在曲线图下方,满足要求即可。纵横坐标的数值后面再乘以10KN,还要记得考虑螺栓强度。你找个供应商问一下。链接没打开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