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形文件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15):
用caxa打开文solidworks保存的DXF文件时,总是出线如图提示,,这是需要下载补丁还是咋回事?有谁有文件共享下。

网友:
缺什么文件,就百度下载shx文件到文本安装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缺字库文件,你设置个替换字体就行,

网友:
一般我都是点全部取消的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73217737自己下字体文件放进对应文件夹,我自己下了一个1GB的传不上来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什么多多网站上下载下来了,目前能打开图纸,不乱码了,我一般不爱乱下载东西,现在这木马和那流氓软件太多,几次搞得都是最后重装系统。

网友:
一般我也是点全部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