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箱体内的加强强度是否足够,会大肚皮吗

楼主(2023-12-15):
使用情况:3*15米的箱体内部 装满水,内部39根DN50加强管两头焊接,和外圈12#槽钢包转,共3圈。安装位置如图所示,请问,这种状态下,箱体6mm板是否会变形?   已经比之前增加了2倍的拉管,和槽钢。设备还没使用前,最好的说服力就是数据,但这数据我搞不了

网友:
强度不知道,等大佬来答
我只想知道,会不会漏水?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不做重点,正常焊接防护即可

网友:
脑袋一拍,不会

网友:
参考一下 船仓结构

主要是 纵向加强筋和横向加强筋
越到底部 压强越大

网友(点评):
是的,底部压力越大,但到底数值多少不会算,横向拉管的焊接强度够不够拉住结构。可以很肯定的确认,强度肯定够了,因为之前这种用了角铁和12根拉管,拉管位置发生脱焊。 现在改成槽钢还多加一圈,拉管还增加了两...

网友:
这样不对,怎么没有加强版呢,,,,我都是焊一圈角铁,拉筋焊接到角铁上。

网友A:
内外无加强成型工艺,只有分层横向加强筋和定距拉杆,一定会在没有拉杆的位置有形变。具体水箱是有公式的可以试着自己找来算。
不过你们允许不允许形变呢,允许应该不会爆。

网友:
3.5米,没多大压强。过于结实,应该没问题。漏水才是真的。

网友:
水箱而已,鼓就鼓了,不漏就行,6mm肯定不会开裂

网友(点评):
生化箱体,强度肯定够,就是拿不出数据 来怼上级。

网友:
这种不怕漏焊或者锈蚀吗

网友(点评):
给客户提供的 ,没有这种问题反馈, 可能对这个要求不高,或者压根没漏 ?

网友B:
我的野路子做法是:钢板打孔,拉管伸出来再加个圆环焊接,焊点受压别受拉。另外就是钢板压个花纹加强,那种不锈钢水槽都是压着弧面.。另外,自卸车斗你看拉了多少筋。

网友C:
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加强筋布置得很怪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怪,既然都加外面的筋了,为什么不把那些筋都考虑一下加在外面呢就像是船舱加龙骨那样,还有就是这个玩意看你加筋的数量应该会有形变但不会很大,最主要的是这个玩意可能会漏水,我之前做了一套设备用框架的方管做气管没把我搞死艹,明明都是满焊过来的结果一通气你就可以听见漏气的声音,最后没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切开一点一点的去补,但是你这个里面应该不是直接用这个大框子去盛水,应该会有涂层或者什么东西。(还有就是给你一个建议那些圆管其实你可以切一些到过圆角的方形法兰用哪个法兰去和箱体焊接,不要让圆管直接和箱体焊接)

网友(点评):
你好,说的很中肯。我原本船舶工程专业的,龙骨形式确实适用。这设备合同价格已经确定,成本必须考虑,如果法兰焊接箱体,又得七八十个法兰和螺丝,成本增加了,漏水情况之前做的一直没有发生,可能对方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成本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
为啥不看看水密仓结构列

网友:
做个有限元分析就知道大概了

网友(点评):
分析不了,才疏学浅呀 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加强筋布置得很怪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怪,既然都加外面的筋了,为什么不把那些筋都考虑一下 ...

请问这种法兰焊接 是怎么焊的 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点评):
圆饼焊接箱体板,拉管与圆饼焊接,这样可以增大拉管与箱体的作用, 先这样 再那样 就好了

网友:
SW静力学分析就可以模拟出来,最好是内部采供骨架形式,因为在计算承受力板材是以承压点边缘两侧向外反140mm来计算会不会变形(凹陷),实际上你这么个拉杆方式在几个点位之间变形量不会很大,其余部分还是有变形风险。最好模拟下。谁的压强和板材厚度,及个拉点间距,模拟下。

网友(点评):
现在公司里禁用sw啦,毛估估强度够,就是没有很好说服力来证明。

楼主:
内部拉管的布置 欠妥,我觉得 错综布置会好些,不要整条直线性的一排,搞3排,错综均布合适些,受力平摊,如图这样布置,没有拉管的地方可能就会凸出来,一旦超出焊接极限 就脱开了

网友:
下部的钢管焊接部分约承力3吨,你这焊接看上去不行。
外面的槽钢焊接也不对啊,就点了几下?槽钢的布置应该和里面的钢管对应啊。
钢板鼓出也是肯定的,多少而已。
纵向也没看你拉管子?

网友:
(・⍛・) ☞❕✨:;这里面的加强结构奇怪了,
即使不变形不漏不涨,也不是最优结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看着不舒服, 但是有些时候并不是我能做主,上面人有他们的观念

网友(点评):
ヾ(❇️╹◡╹)ノ~:里面做三面连接肋板,然后再内部焊横拉,拐角处再斜拉横梁❕❗

网友:
简单算了一下,有些地方感觉受力变形挺大,模型和楼主的模型不完全一样,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 ,麻烦问下 你是用什么软件算的吗 ? ancs吗 要买的吗

网友(点评):
红色位置。我图上 顶上还有60*40*5的方钢 内部一圈

网友(点评):
ansys,用的学习版

网友(点评):
ヾ(╹◡╹)ノ~:助人为乐❕❗

网友(点评):
大佬 模型能分型以下吗 我用SW算下,对比看看。

网友(点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tmyd7948sH_FbBWtK_cTw?pwd=2pkp 提取码:2pkp

网友:
大肚皮机会不大,出现大敞口概率比较大,考虑增加交叉斜拉。连接圆管要与外槽钢焊透,不能只焊内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无加强成型工艺,只有分层横向加强筋和定距拉杆,一定会在没有拉杆的位置有形变。具体水箱是有公式的可 ...

3*15米,lz上次发帖说到这个大家伙,还要起吊,询问可拆卸吊耳来着。

网友(点评):
你这记忆力,强大!

网友(点评):
牛逼 记性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里面的加强筋布置得很怪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怪,既然都加外面的筋了,为什么不把那些筋都考虑一下 ...

都是铁管,肯定有防锈处理吧。不然迟早烂完

网友:
那个板料储物架竣工了没?

网友(点评):
嗯,门转心位置 就跟图上一样,没啥花头的啦 。 阿盐

网友(点评):
来点实拍照片,完成闭环。

网友:
nb/t47003.1有一章专门讲的矩形容器,可以算,感觉应该加一个包边角钢,要不容易敞口

网友(点评):
有人软件分析结果就是上口没加强筋的部位变形大,可能会敞口, 你这个建议不错 very good

网友:
都快密集恐惧了。没啥必要。。。。这种点撑必须配合龙骨使用吧,扩大受力面积。3-5米一个单元,单元加垂直底面纵向隔断板。形成3-4个单元,又省钱强度也好。这样强度好很多。核心应该是不让外壁受力,由龙骨受力。这个设计思路有点问题

网友:
solidworks可以做静水压力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野路子做法是:钢板打孔,拉管伸出来再加个圆环焊接,焊点受压别受拉。另外就是钢板压个花纹加强,那种 ...

楼顶的不锈钢水箱,里面拉了很多斜拉筋,应该是最省料的做法。

但是lz这个还要吊运,可能有移动的需求

楼主:
图形设计的确实不好,但是有些东西不是我想改就能改了,上级那些经验丰富的技术领导 的加固方式,我如果把它改了,就算能拿出很好数据说服力,也很难改变,大家懂这种感受吧?加上之前做过去的问题也不是很大,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多了几根拉管罢了,如果能自己搞,帖子里回复的内容我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做个数据分析 数据满足那就开整了。产品先这样弄了,有机会去现场 实地看看状况了 另外感谢热心回帖的宝贝们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好啊,这个箱体已经按图纸这样做了,再改成本增加又麻烦, 下次必定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