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家关注下我的问题,烦请献言献策,谢谢!

楼主(2023-12-15):
烦请大家关注下我的问题,难题,困扰很多天了,烦请献言献策,谢谢!
http://www.cmiw.cn/thread-1066179-1-1.html

网友A:
说实话看了一下,没看懂,你这标注和图纸比专利图纸还模棱两可,如果涉及到技术核心,你就简化或者重新画模型,不涉及到技术核心就多视角至少整个三维图或者规矩的剖视图给我们看一下,这种连专利局都过不去的图纸不是我们技术不高呀,是真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看了一下,没看懂,你这标注和图纸比专利图纸还模棱两可,如果涉及到技术核心,你就简化或者重新画模 ...

哈哈

网友B:
六角板旋转时,其上所有零件都会互相产生离心力。以固定pcb板的螺钉为分析对象,它受到哪个零件离心力的影响,显然是pcb板的离心力影响。同样固定散热支架的螺钉,受到散热支架和pcb板的离心力共同影响。离心力作用在螺钉上就是剪切效果,那就是剪切力,校核剪切应力强度。分析到这,你就明白,静力simulation不行,得先作motion仿真,然后结果导入了simulation中去,有这时间研究建模仿真,结果都先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板旋转时,其上所有零件都会互相产生离心力。以固定pcb板的螺钉为分析对象,它受到哪个零件离心力的影 ...

终于碰到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角板旋转时,其上所有零件都会互相产生离心力。以固定pcb板的螺钉为分析对象,它受到哪个零件离心力的影 ...

我考虑那个螺钉能否像联轴器法兰上螺栓进行强度校核?不仅仅是剪切,还有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