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在实际应用中可采什么方式回火?阐述其规律及其原因。

楼主(2023-12-15):
请问,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在实际应用中可采什么方式回火?阐述其规律及其原因。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都可以通过回火来改善其力学性能和组织结构。回火是指在淬火后将钢材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内冷却至室温,以调整钢材的硬度和韧性。
对于低碳钢来说,回火温度一般在300-500摄氏度之间。低碳钢的回火主要目的是减轻淬火时的内应力,提高钢材的韧性和塑性。低碳钢的回火规律是,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钢材的硬度逐渐降低,韧性和塑性逐渐增加。这是因为低碳钢中的碳含量较低,回火温度较低时能够使钢材的硬化组织发生分解和转变,从而提高韧性。
中碳钢的回火温度一般在500-700摄氏度之间。中碳钢的回火主要目的是消除淬火时形成的高硬度组织,提高韧性和可加工性。中碳钢的回火规律是,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钢材的硬度逐渐降低,韧性逐渐提高。这是因为中碳钢中的碳含量较高,回火温度较高时能够使钢材中的马氏体转变为珠光体,从而提高韧性。
高碳钢的回火温度一般在200-300摄氏度之间。高碳钢的回火主要目的是改善钢材的韧性和可加工性,减轻淬火时的脆性。高碳钢的回火规律是,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钢材的硬度逐渐降低,韧性和可加工性逐渐增加。对于高碳钢来说,回火温度较低时可以使马氏体转变为韧性较好的残余奥氏体,从而提高韧性。
总的来说,回火温度的选择是根据钢材的碳含量和应用要求来确定的。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钢材的硬度降低,而韧性和可加工性增加。这是因为回火温度的升高可以使钢材中的硬化组织发生分解和转变,从而改善钢材的力学性能和组织结构。

以上是AI回复,回火是让材料弱化一点硬度而增加任性的工艺,但上述的回火温度可能不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网友A:
回火一般是和淬火一起用的,
淬火+低温回火  主要用于渗碳件,淬火件,要硬度,耐磨
淬火+中温回火  主要用于模具钢,弹簧钢,高强度
淬火+中温回火  用于调质

淬火 一般低碳钢 碳含量不够,会渗碳 然后再淬火。
中碳钢  一般就是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火一般是和淬火一起用的,
淬火+低温回火  主要用于渗碳件,淬火件,要硬度,耐磨
淬火+中温回火  主要 ...

请问,低碳钢、中碳钢和高碳钢在实际应用中可采什么方式回火?阐述其规律及其原因。

请问这么回答对么?

网友(点评):
这个要根据 不同牌号的钢,不能 简单的分成低碳,中碳,高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