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承型号不变将轴承钢换成不锈钢,承受的荷载大概是怎么变化呢

楼主(2023-12-15):
请教,关于轴承型号不变将轴承钢换成不锈钢,承受的荷载大概是怎么变化呢?因为使用环境的影响,需要将轴承材质改为不锈钢,不知道改了之后能够承受的荷载是怎样变化的,担心变了材质之后受不住力。

网友:
6,你可以问问轴承厂。你用不锈钢各种热处理 都要变。你可以打听打听

网友(点评):
嗯嗯,搜了一下是有全不锈钢轴承的,就是没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
(・̆⍛・̆) ☞❕✨:;这个很难讲⭕~~~~~~···

楼主:
在SKF的官网上找到答案了。我之前也在他们官网找过,可能之前不够细致没找到。
如图所示不锈钢6200的额定荷载动4.36kn,静2.32kn。
比我在手册上找到的用常规轴承钢的额定荷载动5.10kn,静2.38kn略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KF的官网上找到答案了。我之前也在他们官网找过,可能之前不够细致没找到。
如图所示不锈钢6200的额定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