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弧形齿条的绘制和校核方法

楼主(2023-12-15):
请教各位,类似这种弧形齿条(塑料材质,不是标准的圆弧),怎么绘制和校核,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校核,它受力吗,图中显示有哪些零件对他有作用力吗

网友B:
你这个属于非圆齿轮,变节圆的,不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校核,它受力吗,图中显示有哪些零件对他有作用力吗

常规的直尺圆柱齿轮与之配合,塑料零件,受力很小,强度啥的可以不用校核,主要是怎么绘制不大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属于非圆齿轮,变节圆的,不好画。

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大佬

网友:
没画过;猜测是,先评估处 运动分度曲线,按常规齿轮方式 沿曲线偏置阵列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