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把装配体缩小

楼主(2023-12-15):
是这样  把设备缩小到玩具大小  用SW想把装配体整体缩小 零件打开也是缩小状态

网友:
修改 单位毫米至 微米,同样尺寸数据下,实际尺寸岂不是缩小到1/1000

网友(点评):
没试过,判大神操作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零件不多的情况下,每个零件操作缩放命令,最后打开装配图后就是缩小的

网友:
你把装配体变成零件,零件可以直接缩小

网友:
零件可以直接缩放,装配体不行,还有孔的缩放问题很大- u; G% ]" Q9 P

网友:
可以缩放,但是会导致装配关系出问题

网友(2024-02-02):
我也想问问,我知道NX可以实现参数化,但是我不会,SW不知道

网友:
我是把装配体另保存为零件在模具那里缩放比例

网友:
装配体怎么缩放,还没操作过